我手上有一片华硕A8jp不放电 不充电

楼主(2015-10-02):
华硕A8JP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是MAX8725,1、19v 2、5v 3点2.8v 4、4v  5、5v 6、4v脚的电压换过两个充电IC也不行。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池是新的客户自己买的新电池

网友A:
认真检查周围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周围看有没有掉件

客户说很久没有用过,这几天才拿出来用

网友:
查EC 充电信号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弱弱的请问大家这个是EC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请问大家这个是EC 吗?

没看过这货,不过上网看了下说是EC。是不是像IBM那样分离EC就不知了。不过以EC看待就行。

网友:
我 怎么记得ec是128脚呢  你哪个就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过这货,不过上网看了下说是EC。是不是像IBM那样分离EC就不知了。不过以EC看待就行。

因为我在主板上面找来找这看的是EC,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EC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特殊的芯片。

网友:
请问大家这个M38857M8EC 充电信号那几个脚   在线等待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