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5-10-02):
    修笔记本时经常遇到有元件短路的情况,用分割法实在是很难找短路点,买个可调电源感觉贵了点,所以打算自制一个,看了网上很多资料,感觉用PC电源改可调电源是最方便输出电流也够大的一个方案。
      拆电源,发现只有一个7500芯片,网上查找改装资料,如下图。
      先做可调电压,参考上图把7500(与TL494芯片是一样的)的13、14脚引出线从电路板断开,接可调电阻的一脚,7500的2脚连接可调电阻的中间脚,可调电阻的另一脚接地,开机测试,电源的电压果然可调了,5V变成1.5-10V可调,12V变成1.5V-24V可调。为了安全,根据网友建议,我又把原12V的电容和5V的电容都换大。
      至此可调电压已完成,下面改造可调电流。
      根据上图改线,无论怎么改,都不能使输出电流可调,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改的方案不是很多,有些方案还很复杂,暂时又急着用可调电源,于是找了个电阻限流,先用用看,发现电流太小。突发灵感,用电感线圈限流,我拆了一个节能灯里的一个大线圈,接入可调电源,效果很不错,接笔记本调低电压很快就把电容给烧断了。修好笔记本后,继续完善可调电源。为了使电流可调,我找了个以前可调电压变压器,变压器是由多个线圈串联中间抽头,如下图
用原来变压器上的切换开关连接,AB串连到电源输出端,切换B1、B2、B3可以得到不同的电流,虽然不能连续调整电流,但这样的切换对于维修也能满足要求。
    下面是完成的图片,红圈就是那个可以调节电流的变压器,通电短接正负极,电流可以调到2A,足够一般的维修使用了。

网友:
楼主有才,问题是这个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支持DIY,不过要是我,我觉得这个接笔记本还是有风险

网友:
太简陋了,安全性不够,就怕越修越坏...

网友A:
上面图显示的电流我是调的有点大的,在维修时, 电流电压我都尽量调小,不一定要把主板上的短路元件烧断,只要稍高一点的电流让短路元件有点温度,我能感觉到哪里有严重短路,再用热风枪取下坏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显示的电流我是调的有点大的,在维修时, 电流电压我都尽量调小,不一定要把主板上的短路元件烧断, ...

楼主如果是靠维修吃饭的,建议还是买个带恒流的电源更高效....

网友:
烧鸡的时候相当于短路,开关电源短路有炸鸡的危险

网友:
为了100多元,搞到这样复杂啊。用都不安全啊(不是对人不安全,是对主板不安全)。要三思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源有没有短路保护的,最好直接改电源板做限流,做成有短路保护的,要不很容易烧电源的

网友:
我想得到固定30V左右的电压  在输出点用27K 和4.7K电阻分压到7500 1脚
用50V 10000的电容滤波
得到的电压在30-30.8之间不停的跳变
装被动PFC后电压在29.3-30V之间跳变
是电源本身的原因还是哪里还需要改啊

网友:
你这东西 好用吗,好不如买个都比这强

网友:
兄弟动手能力挺强,不过这样改效果不怎么样好,个人觉得不好,不过你挺厉害的

网友:
短路燒機時就代表你的電源也同時在短路,你改的電源有短路保護嗎?

网友:
一般在限流情况下,短路几分钟问题不大,我用这个电源几分钟把一个小电感烧了,电源还是没问题,就算哪天烧坏了,再做一个也挺方便的

网友:
16脚接个精密电阻 取样做限流   可变电阻要精密度那种才好    我也做有西个都可以30v和5a的可调

网友:
楼主很有才,但有点危险哦。

网友:
楼主有技术学习了
你的技术赚钱问题,

我是淘宝28元买个5A 升降亚恒流的,进12V出1---35V(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