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这两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10-02):
一个是8脚的,上面写s11 pgb97s,另一个是5脚,上面写s14-a-15 pgk964,请问这两是什么元器件?有什么作用,台式机主板上面的,新手请教,谢谢你们了!
台式机
主板

网友A:
还有这个8脚的
超凡电脑维修
mos 管。新型场管。供电。稳压,开关,转换信号。具体作用插芯片图纸。usb供电管
详情

网友:
8脚的是MOS管,作用么,要看电路,这个功能比较多

网友:
想要知道是什么来的,有什么作用,要看图纸。很多元器件外观都差不多的,具体作用就要看图纸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

网友:
关键看在什么电路中,看楼主的图片是在USB附近?你先确定供电正常不

网友:
稳压管啊,不过具体的你要看看图纸了!

网友:
这个是转换信号用的

网友:
看不清啊,好像新型的场馆

网友:
一般USB供电用。

网友:
可以拆掉 直接 换成保险

网友:
USB稳压管 拆掉直连!

网友:
MOS管啦,作用开关的多,具体看电路

网友:
8脚的是个IC芯片,5脚的是跟门电路、MOS管符号是"Q",IC芯片符号“U”楼主可以去看下电子应用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看来要买本书看看!

网友:
找图纸,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没图纸 没型号 怎么告诉你那是什么。。。

网友:
这只是一种封装形式,,

网友:
只有看图纸才知道有那些作用 我们就叫它芯片 具体是什么名字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可以上X宝去看看,一定有收获。

网友:
楼主,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图纸啊,才能知道它是什么元器件以及具体的作用

网友:
大多是供电的,去ic37找找

网友:
请问5脚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像这种形状的芯片不好直接定义是什么元器件,因为很多五角的芯片有很多,比如运放,或者与门,线性降压等等很多是五角芯片

网友:
这还真需要图纸

网友:
建议楼主去培训一下吧,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最常见的一些原件,连原件都不认识。这是基础。现在电脑行业不好做,维修没技术,不如给别人维修。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看下就是了吗

网友:
稳压用的吧 在电源周边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很难判断哦

网友:
网上下载个PDF就知道啊

网友:
外表都差不多,先找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8脚的
mos 管。新型场管。供电。稳压,开关,转换信号。具体作用插芯片图纸。usb供电管

网友:
需要看图纸 才能准确了解,轻易说出口都是猜的

网友:
有图纸就好说落,不然就查芯片的PDF

网友:
下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