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测红5v对地短路,但是能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5-10-02):
技嘉ga-p31测红5v对地短路,但是能开机,求思路啊

本来是想加个继电器来控制显示器自动断电,结果发现5v对地短路了,阻值为9,但是电脑能正常开机使用,usb口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它的对地值是很低的,并不是短路

网友A:
都能开机不可能短路的,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能开机不可能短路的,放心

是5v,不是紫色5vsb,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v,不是紫色5vsb,是正常吗?

无论哪个短路都不可能开机的,放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v,不是紫色5vsb,是正常吗?

是阻值小,不可能短路,放心

网友:
可以开机  没有短路

网友:
能开机还要修啊

网友:
把全板822全换了

网友:
没有短路,要是短路不能开机的

网友:
技嘉也要换822?不是说华硕才换吗?

网友:
你确定短路么。。。??不会啊

网友:
对地阻值不为0不能确定短路。

网友:
能开机正常使用说明5V是正常的,如果有疑问的话那就开机测一下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正常的机器,不需要修。。。

网友:
对地二极体值只要不为0,都不能确定为短路。

网友:
可以开机说明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