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H,显卡二次加焊,暗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02):
华硕X45H,显卡二次加焊,暗屏,怎么解决?

事情经过,接客户华硕X45H,能进系统不定时黑屏4机,有时开机直接保护,按开关屏幕轻微闪一下,只是有触发动作,电流没上去,0.1左右瞬间掉下,拔掉电源等几分钟又可以正常开机了,还是有4机黑屏现象!

拆机,显卡上家加焊过没多久,再次加焊,OK,显示正常,装系统到显卡驱动黑屏,系统换过,外接正常,内接暗屏,屏幕试过是好的,是不是显卡已经判断坏掉了?请教各位大虾,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就暗屏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以安全模式启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以安全模式启动应该可以吧

关键是有没有办法解决,迷茫啊!你觉得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谁能帮帮我啊,这机弄了一天了,装个系统花了半天,备份资料都用了半天!

网友B:
测下显卡供电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显卡供电电压看看!

应该没关系把,这个就是一个显卡芯片啊,供电有问题不是没显示了?

网友C:
直接换个显卡吧  不过暗屏和显卡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显卡吧  不过暗屏和显卡没多大关系的

开机是正常的,一进系统就暗屏,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你查一查屏供电啊。一般也有可能是屏幕供电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要换一片才有用,有时候供电低也会这样

网友:
你是用风枪吹得    还是上BGA   加焊?

网友:
暗屏 好修,灰屏幕 是不好修的

网友:
最好上BGA,风枪危险,而且成功率不高,暗屏的时候用强光手电照照看有没有图像啊!有就应该是背光,没有那就要查显卡这边了!黑屏之前最好放着歌,这样就知道到底是死机黑屏还是单单黑而已

网友:
台式机的遇到过你这情况,用官方提供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电流0.1瞬掉,多查查主板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0.1就掉电,供电不正常;灰屏就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差屏供电咯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之前遇到一个笔记本型号忘记了做完系统黑屏,外接正常,外接进去系统后吧显卡卸载了,用驱动人生驱动了一下再开机正常了

网友:
屏上PWM电压2.9-3V  BL-EN  2.9-3.3V 看那个没电如果那个没有直接从屏3.3V飞一条线

网友:
单纯的暗屏可以强制亮机
但是要确认显示正常

网友:
华硕也有显卡门事件

网友:
是可以的,最好还是修好之前的故障,这样时序有点乱了

网友:
暗屏好修,灰屏就不易了,

网友:
暗屏之后测一下背光开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故障,暗屏和显卡也有关系的,不过可以重新直球,不行换显卡。有的ATI的显卡有问题,可能就会故障不稳定,做显卡注意温度,AMD,ATI的显卡有些不耐高温。显卡过贵建议换版。(超过80以上)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无非就是19V的问题

网友D:
你要区分是黑屏还是暗屏,两者是不一样的,显卡驱动不对可以导致黑屏,但不是暗屏

网友E:
如果不是驱动问题,试一下用测试软件,NVFLASH(N卡)和ATIFLASH(A卡)。看能不能认到核心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区分是黑屏还是暗屏,两者是不一样的,显卡驱动不对可以导致黑屏,但不是暗屏

是暗屏,加载显卡驱动就暗屏,系统换个N个了,不开启显卡驱动正常显示,应该显卡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驱动问题,试一下用测试软件,NVFLASH(N卡)和ATIFLASH(A卡)。看能不能认到核心和BIOS。

客户已取机走了,不能加载显卡驱动,加载暗屏,跟系统无关,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看着像是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