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5RTC小电池电压逐渐被拉低问题

楼主(2015-10-02):
手上一台联想G475,是AMD集显的本子,一个月前接到这台本子,加电不显,拆开首先量了小电池电压发现只有1.3V,问题就出在这了,立马换了个亮机了,以为捡了个死鸭子,至此以为圆满搞定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客户有拿过来了,说又开不了了,又拆开,量了小电池电压只有1.8V,这时才知道这本子不是那么简单,此本小电池没电压是不会亮机的,于是查RTC电路,换了PD106,已经换了好几个二极管了,没用小电池电压还是在慢慢降低,不是很快,每隔2秒降低0.001V,以为Q114问题,拆了Q114也无果,还是一样在降。
现在就SUSP这个了,查SUSP这个,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把Q114吹下了的时候小电池电压有点回升上去,但一会就又降下来了,就是说背面Q114那个部位加热,电池电压会上升,主板冷却下来就又开始将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用风枪200度加热南桥,发现电压持续降低,会不会桥挂了?

网友:
南桥旁边的小电容漏电  你看看  上次也是修了好久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好像是在PJ7那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是换桥才好的。

网友B:
这问题换桥才会好的

网友:
先把相关的小贴片全拿掉再说。

网友:
是不是桥上有颗小电容漏电了  记得以前有帖子说amd南桥有颗小电容短路造成 rtc没有 不开机的

网友:
不是说是桥上一个电容的问题吗?你只上电池量桥上电容,哪个有电就取掉。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啦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电流上到0.7A无显,BIOS刷过,全部桥和显卡加焊过,电池有电都不成,想换南桥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桥上右下角一个电容坏了 拆 了就好

网友:
G475那么奇葩,COMS电池没点会加电不显示,只听说过,RTC不触发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换桥才会好的

是因为桥把电池点拉低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是换桥才好的。

请问,你的问题是不是开机不显示??还是不触发,我没见过,电池低导致开机不显示的,就见过不触发的

网友:
应该有小电池漏电了……

网友:
通病啊,自己查查aa

网友:
一个月cmos电池的电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问题是不是开机不显示??还是不触发,我没见过,电池低导致开机不显示的,就见过不触发的

其实触 不触发我都忘了,只是电压慢慢变掉。。。。

网友:
直通南桥的,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飞根线 试试还会拉低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小电容漏电!楼主你要知道RTC电路不漏电的情况下电池可以用3~5年的!下次你就知道了电池低于2v就果断查下RTC电路的

网友:
应该是附近漏电了,

网友:
这样估计是电容漏电,或板层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帖子吧 CRT电路有漏电的小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