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上硬盘不开机

楼主(2015-10-02):
联想B465c             版号:BM5016        故障:不上电,上硬盘内接不显
   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人们都还在休假的喜悦中,我还是苦逼一个继续上班,早上来了无聊在逛论坛,一会儿来一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自己已经拆了,说故障为不上电,有个芯片发烫,接过机器一看顿时傻逼了,和昨天的机器一样心想该不会是返修吧。看到没有昨天的连线,那就不是了。接过板打各供电电感没有发现异常,上电待机0.07明细偏高了,记得昨天的机子待机是0.02,马上测3v5v线性电压正常3v只有0.8V 5v没有电压。芯片有点发烫,看图纸芯片型号是UP6182A这个芯片能和TPS51125代换直接料板上找个换上,芯片上好后测阻值正常上电线性3V5VPWM3V5V都正常了开机电流一路上升,接外显已经亮了,本以为就这样好了,立马装机把C壳和键盘鼠标装上硬盘装上想进系统看下,没想到居然点不亮了电流0.24不动,立马拿下主板还好没装完也没上螺丝。主板拿下来后居然又点亮了外接也亮了,以为是他的键盘鼠标造成的,后面又不接键鼠接内显开机机正常。然后又把键鼠接上开机还是正常,以为是刚刚没装好,这次小心翼翼的装好了C壳和硬盘开机又不亮,拿掉硬盘开机正常了,不可能是他的硬盘坏了吧,接测试的硬盘上去一样不开机,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以前没搞过。再拆下板来接上屏和硬盘测试发现硬盘借口旁边的U61没有完全导通5v电压只有2.几V测G级电压只有1.几V 明显不正常,正常理应为19V吧硬盘去掉上电开机19V正常,这个就有点纳闷了,又上硬盘测试+VSB为1.几V这个明显就不对啊继续往前追,到了 这里+VSB来自VIN测试VIN19V正常,但是PQ3G级为高不正常,正常为低是19V经过PR29 PR31分压而来受控于V3V5DUAL_PWRGD导通Q3049实测V3V5DUAL_PWRGD为低电平不正常又往前追来到了 待机芯片的PG信号。实测R504一端为3.3v一端为0V没有被上拉,难道是芯片坏了吗,又拿下硬盘开机发现这个电压又恢复了3.3v然后又上硬盘开机测试发现瞬间3.3v然后就消失了,之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弄,又重新换了芯片开机测试正常了就是芯片造成的。 没有想到一个PG信号会引起硬盘和内显不能同时使用,新手还望老鸟指点,写得不好,勿喷,    再就是求加点分
昨天一样的机器不一样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151-1-1.html

小不点,维修部 + 1 赞一个!

网友A:
这种问题真的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真的没见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求加分

网友B:
有时候供电低也会这样

网友C:
但是二级转换电压也是这个开启的啊?

网友D:
一般人都会想可能是硬盘或者南桥,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都会想可能是硬盘或者南桥,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受教了

无意中测试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二级转换电压也是这个开启的啊?

部分转换电压受控于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供电低也会这样

第一次遇到,还没有经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菜鸟学习了

别灌水好嘛  求加分

网友F:
天早上天气还是比较热  起床到门市 打开门 刚打扫完卫生  准备抽干烟休息一下  来了2个男的 四十多岁的 提了个DELL N4030的笔记本 进门就问 你们这里可以修笔记本不 我回答:可以 是什么问题呢???客户直接回答:我这机器显卡坏了 开机报警8声 应该是虚焊了 你加焊一下多少钱? (听到这些话 我心里就纳闷了 TM的现在的客户都是高手了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肯定  那我就只管给你显卡加焊一下 好不好我不管 我也不保修 150快钱!你觉得可以就修吧! 客户犹豫了半天 两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 然后过来找我神吹 意思就是喊我少点少点 烟也给我发上了。。。小熊猫。。(我草!!抽一百块钱一包烟的人!给老子讲这点点价格!!!)算了 开门生意 而且感觉确实也糊弄不到 120吧  月月红  客户还是同意修了! 拆装机器和修的过程中 我就开玩笑的问客户 你们怎么知道机器是什么问题呢???客户就说了 网上搜的啊 迅维里面找到的 ! 当时听到这些话 老子真的心头无名火一下就冒起来了 这都T M的什么事儿啊!客户说这些话的时候 还是非常得意的说 我就知道我的机器不是多大的问题 结果一搜就搜出来了  很简单啊!!!简单 简单你妹!!!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了 真的  NEC大电容啊之类的通病 显卡之类的通病 !!现在的客户愈来愈精  麻烦大家以后分享维修经验的时候  把阅读权限设置好  一定设置好   至少不能让什么人都看到   不然以后大家挣的会越来越少的 大家都活不下去!!!!!!!!!!!!!!!!!!!!!!!!!!!!!!!!!!!!!!!!!!!!!!!!!!!!!!!!!!!!!!!!!!!!权限还是不要弄得太高啊   但是还是要权限啊。客户在网上一搜就知道问题知道怎么解决,我们还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早上天气还是比较热  起床到门市 打开门 刚打扫完卫生  准备抽干烟休息一下  来了2个男的 四十多岁的 提 ...

你可以顺手搞个其他故障啊

网友G:
就喜欢看高手发的帖子,谢谢楼主,受益良多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少见

网友H:
我是过来取经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早上天气还是比较热  起床到门市 打开门 刚打扫完卫生  准备抽干烟休息一下  来了2个男的 四十多岁的 提 ...

你可以把显卡给他烤爆珠啊,然后加他换显卡,如果不换的话19v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喜欢看高手发的帖子,谢谢楼主,受益良多

我可不是高手  老鸟见了都要喷

网友:
这种问题不常见,我也是瞎搞误打误撞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过来取经的。谢谢

我是专门吃取经人的

网友I: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那么怪

网友J: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那么怪

我也第一次见 所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光学习不加分吗?

网友K:
可能是上个待机芯片产生电压功率不够导致保护不出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上个待机芯片产生电压功率不够导致保护不出PG信号

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 瞬间就没有了PG

网友:
无奇不有,什么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