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B460怪问题!插内存掉电,循环重启!

楼主(2015-10-02):
紧急求助!B460怪问题!插内存掉电,循环重启!
一台B460机器,拿来的时候没待机,大家都知道通病。 51123 -13脚电阻腐蚀。 16脚电容腐蚀。 全部清理,更换好后,待机3  5V 全部OK。 高兴的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跳变到0.54-1.16-1.25-1.20-0.01掉电了。然后自动上电,一直这么循环了。。不插内存,电流1.25 不掉电。测试全板供电都OK。唯独一个供电有点迷茫。就是集显供电,触发瞬间有0.9V然后掉到0.11V 。换了内存也是一样。 刷了BIOS 一样。 换了待机IC 一样。 求思路。 示波器抓BIOS。。 有抓取波形。代表CPU已经工作了。 换过CPU、、
走了弯路。。多谢天意版主赐教。。  确实是铁壳  U33 U37 没控制波形!  听了版主的,我一个电感一个电感的打波。 打到这组的时候没波。 换了供电IC 就好了。。 多谢。。我的这个脑子啊。。。 哎!!

网友:
集显不用迷茫,重点还是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H55桥挂了 可以考虑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先换u试试看

网友:
之前修到一个本也是差内存掉电,不插不掉。最后发现是被人拆掉一个电阻,楼主可以注意下。

网友:
刷BIOS,这机BIOS容易出问题,而且也不好刷对,多刷几个

网友A:
还没呢。修好了通知你

网友:
那楼主cpu供电那些乌龟壳你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B460怪问题就是多,上次遇到一个就没有修好,楼主修好说一声啊

网友:
查内存条件,可能有缺失,

网友:
这机子修通病如不好, 剩下的很麻烦, 神经疠问题不断, 时间伤不起.

网友B:
重点先排查下 CPU供电的铁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先排查下 CPU供电的铁MOS管

大版主驾到。。。  确实是铁壳  U33 U37 没控制波形!  听了你的,我一个电感一个电感的打波。 打到这组的时候没波。 换了IC 就好了。。 多谢提醒。。我的这个脑子啊。。。 哎!!

网友:
这种问题修到过一次,的确是CPU供电问题,现在的机器奇葩问题真是也来越难搞了

网友:
铁壳问题还真多

网友:
楼主还是挺幸运的,有版主指导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一般AMD的话换CPU试试,不是AMD一般不是CPU的故障,BIOS,CPU滤波电容。显卡。

网友:
这机子就病多,铁皮MOS,和待机芯片附近的那个电阻腐蚀,还有BIOS 等等。。导致掉电 死机 蓝屏   麻烦的机子。有时候电阻哪儿还容易烧透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呢。修好了通知你

我又遇到了,,,所以求答案咯。。

网友:
铁壳真是容易坏啊

网友:
我只能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