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ue 11 pro这还能什么玩啊?

楼主(2015-10-02):
一台venue 11 pro  win8 平板   装显卡驱动花屏  ,重装系统  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软件问题,然后关机,晕再开不亮了,电源灯闪黄灯,电池满电。
心想是不是cpu虚了,拿下来加焊无果。想拿来来重植。这下完蛋了  没法植珠啊  这下咋办呢?   intel  Z3770  cpu   没网卖啊 u好像也没卖。

网友A:
还能怎么办,先蹲在角落哭一会儿,再回去用手一个一个摆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怎么办,先蹲在角落哭一会儿,再回去用手一个一个摆上去

1300多颗 那么小

网友:
HM65本人没网也是一个个摆上去了,说起全是泪和汗呀

网友:
买万能的网对着一样可以。

网友:
没们不看型号直接拆啊

网友:
  一个一个的摆把  我相信过后你手就不会抖了 呵呵

网友:
一个个摆吧,,没网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用手摆 ,锻炼身体哦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摆了,要不你去开个模来买

网友:
那是给你煅炼毅力的机会啊

网友:
没有钢网,找万能的那种试试,没植上去的,再手工摆啦

网友:
他们都是坏人,换板子吧

网友:
慢慢摆吧,摆锡珠的时候,注意眼睛啊,不说了。想起来眼睛都算

网友:
这得多长时间呀

网友:
我很少拆下来重植的。

网友:
楼主考验你耐性的时候到啦,呵呵

网友:
考验手眼协调能力的时刻来了!准备好眼疼和憋气!

网友:
1300颗珠子心都碎了

网友B:
手工摆需要时间和耐心 ……

建议找下通用的试试  或者找个主板

网友:
通用板找不到呢,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呵呵,这玩意手工的话,眼睛都要看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摆需要时间和耐心 ……

建议找下通用的试试  或者找个主板

这玩意的点位排列不是普通的矩形,而是错位的那种 通用没法用 而且中间的珠大些 四周的珠小 。这种只能用网和锡浆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