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关机屏灭了 电流1.3 风扇和电源指示灯还亮

楼主(2015-10-02):
联想V470关机屏灭了  电流1.3  风扇和电源指示灯还亮      原来是铁壳坏了  换完后这样子了  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还有哪些供电没有断掉。

网友:
换CPU试试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得倒追时序,看哪里没有断电,处理好应该就行了

网友:
我上次这个问题刷BIOS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裸板还是装机完后带电池啊,如果带电池是在充电啊,充电满了应该就没有这么大电流。还有你肯定风扇还在转吗?拔掉电源重启还是一样吗?请问是裸板测的吗?

网友:
slp 信号没有可能被拉高了!

网友:
楼主是关不了机吗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换好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铁壳子坏了吧

网友:
南桥的BIOS   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铁壳MOS管有坏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