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D的电源板

楼主(2015-10-02):
联想L197WD的电源板的一个电阻炸开了锅。
不知这个电阻参数是哪样的

网友:
什么电源管理IC,电阻是那个位置的?

网友:
图片 太小,看不清,建议上传大点的高清照片,才能帮得到你

网友:
lz     把这个记熟来!

网友A:
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图片,由于此电阻炸了,色环看不清楚,如何判断呢?

网友:
此电源板图片是网上找的,实际的电源板此电阻已经看不清楚色环了

网友B:
估计是大功率场馆对地电阻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大功率场馆对地电阻断开了

大功率场管2761I的确是G、D、S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图片,由于此电阻炸了,色环看不清楚,如何判断呢?

如果谁有此电源板请看一看此电阻的参数

网友:
从其他板子上去取同位置的      阻值很小   起保护作用

网友:
那你板子的板号是啥呀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可以知道周边的电路

网友:
印象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串联于大电容正极与变压器初级输出端,随便用一个1欧以下的代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管对地的限流电阻,很小的几欧吧,或者0.几欧的,你量一下宁一端是不是接地的。

网友:
从图片上看电阻像是精密电阻,保险电阻有用精密电阻的吗

网友:
在开关管附近应该是接地电流检测电阻吧。。通常100-200左右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跑一下线路看看。接PWM那个脚。。

网友:
大家看一看这个电阻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大家帮忙看一看这个电阻阻值是20.8欧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帮忙看一看这个电阻阻值是20.8欧姆吗?

不是,此电阻0.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