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g41mt s2p不触发

楼主(2015-10-02):
ga g41mt s2p不触发,,,,io为it8718F-S hxs,,更换IT8718F-s gxs IO发,.,,,
IT8718F-S FXS HXA HXS GXS GXC GXA EXS CXS这么多型号乍么都不一样的呀,
不触发

网友:
测一下供电电路,试拔下小P4接口,测试一下开头针有没有5V?

网友:
前面的一样都可以一般通用的

网友:
看看主板待机条件

网友:
你查下IO的开机条件,技嘉的G41很多不通用都是南桥的问题的,不一定是IO,看下IO的开机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ga的板,它的io和别的不一样,你要换带GB的相应io才行

网友:
图纸会看吧:1. 3VSB 没有就给他搞出来 2.跳线电压,重点是RTC_RST#,必须3V(一般都在电池旁边) 3.晶振还有那几个小东西,不行就给他换了,反正也不麻烦 4.RSM_RST#信号(必须3V以上) 5.开机键(3-5V)(然后IO的 PWRON#,这都是必须的。点开机键没反应就换IO,注意技嘉专用IO) 6. IO 的 PSIN,点开机键后必须为持续高电平(南桥的S3#/S4#一类的直接或间接过来的) 7.IO PSON#到电源座开机线(绿的,你懂)。就这些吧,两年没怎么玩过主板了,这些玩意儿倒还没忘。

网友:
可以在迅维买本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看看先把 这样在上面就不会这样提问了

网友:
技嘉有专用的io 和其他的型号一样也不能代换,一般都是最后字母带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