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块二手拆机的G470独显主板

楼主(2015-10-02):
qq 249607350出一块二手拆机无修的G470独显主板  350元
还有一块G470主板也是独显 换过PCH 刷过BIOS 现在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 可是cpu永远都是处在最低频率工作  这个150元

网友:
哥哥主板还在不

网友:
那个150 的 能不能使用

网友A:
最低频率是什么意思,主板能亮机吧。是进系统后不管装什么CPU都没有发挥出性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低频率是什么意思,主板能亮机吧。是进系统后不管装什么CPU都没有发挥出性能吗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B(2015-12-06):
哥们 没修的那块出了吗  没出的话 我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没修的那块出了吗  没出的话 我要了

已经出掉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