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c 独立显卡,电流上到0.9不动,刷bios秒亮

楼主(2015-10-02):
刷BIOS ok 0.9 跳至1.1 亮机。刚开始秒亮,装好就不行了,需要等10秒才能亮,分享给大家

X450VC I5独立显卡.zip

网友:
正用到,马上下载。。。。。。。

网友: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亮的太慢了,客户要让我退款,怎么解释都不听

网友A:
这个是秒亮的 ,合成的BIOS

x450vc 合成.zip

网友:
怎么刷上去没用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秒亮的 ,合成的BIOS

可以用,但两个BIOS在我手上这台机子上都是快20秒才亮机,机器原来是开机30分钟后准掉电,掉电后能重新开机,不管在BIOS里还是在系统里,刷了这两个以后不会掉了,但是开机到亮机要快20秒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两个BIOS在我手上这台机子上都是快20秒才亮机,机器原来是开机30分钟后准掉电,掉电后能重新开 ...

去网上找合成的bios吧
或则看看论坛上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