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L 板号:K43LY 2.0 不触发

楼主(2015-10-02):
ASUS X84L 板号:K43LY 2.0
待机3V 5V 正常,待机电流0.02A ,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是亮的,电流不动还是0.02A
之前也修过好几台X84的机器,也是不触发,换IO旁105排阻好了,但是这台换了不行
排除了南桥,IO,BIOS,105排阻,请问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不触发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首先测量·排除,EC换了吗?刷BIOS了吗?EC到SB线路有问题吗?

网友:
不会按时序查?

网友:
说说时序,到里不跑了,大家才能分析

网友:
头两天休了一台550CC 触发0.02 开关接口进水 清理干净之后 结果是IO坏了。。。

网友:
你换那么多有毛用啊,你查查条件啊,看看条件是不是正长的,别上来就换着换那得

网友:
南桥背面的电阻开路了,找到有料板,更换OK,此机修复!!!
K43LY 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