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S屏亮,不出字,外切正常

楼主(2015-10-02):
联想T410S 开机如图显示,阴影是拍摄角度问题,屏亮,不出字,非白屏。外切正常。谢谢各位,帮忙看下

补充内容 (2015-10-3 10:22):
感谢各位,机器好了,至于怎么好的我就不能太确定,屏线接口旁是COM电子,用一片胶固定的,想拔掉电池,目的是为了不接键盘,这机器的开机键在键盘上的,拔掉电子会自动上电,去掉电池后再插电亮机了。看21楼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屏线坏了,这情况很像是屏线坏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你修好了吗?

网友:
就屏   或者   显卡

网友:
不但是屏线坏了会这样,也有可能是屏线接口座子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 了没有,说一声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或者查下屏接口开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楼主换屏线试一下,不行的,再慢慢测屏排阵的信号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屏线接口 都有可能,也别忘了试一下cpu,我的惠普的就是这样没字的,最后换cpu好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你试一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
可能找一个屏先试试呀

网友:
我现在一个联想的B520E一体机就是你这种情况,修不好了,扔到一边了,换电视板要200多大洋。

网友:
有一次我碰到一台三星的笔记本,最后是显卡问题。这个得排查哦!

网友:
测下lvds,对地值,,还有那屏的4个条件

网友:
屏,屏线与显卡都试试吧~~~

网友:
先排除屏线,再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机子就好坏显卡

网友:
屏、屏线、显卡、程序、cpu这些都查过了吗

网友:
感谢各位,机器好了,至于怎么好的我就不能太确定,屏线接口旁是COM电子,用一片胶固定的,想拔掉电池,目的是为了不接键盘,这机器的开机键在键盘上的,拔掉电子会自动上电,去掉电池后再插电亮机了

已经亮了

网友A:
电池   COMS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COMS电池吗

是的,拔掉是为了方便,因为机器开机键在键盘上,拔掉电池会自动上电,但屏接口靠近电池,之前我也重新插拔过屏线,机器我反复测试,现在是亮的,还在我这里

网友:
先确定上半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的话,找屏线接口上的信号,还有显卡的几组供电

网友:
歪打正着,放点解决了!!!

网友:
放电好了的,确实有这概率

网友:
放电好的有这种情况

网友:
重插排线看,找东西排除看!

网友B:
是主板电池还是COMS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电池还是COMS电池啊?

COMS电子,机器来的时候就没电池

网友:
今天收到台DELL 正常能显。。晃动屏幕跟你这个一样。。怀疑屏线。。剥开屏线没发现异常。。下班。。明天在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