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精盾k790s-i7通电自动开机,且按开关4s无法关机

楼主(2015-10-03):
今天遇到一台神舟的笔记本,型号为精盾k790s-i7,板号为6-71-w3700-d03。故障为按开关不触发,通电自动开机,按开关4s以上无法关机。待机0.03有3、5v
拆机,量开关上电压为13—15v之间跳变,不对。下图纸花了10分,还剩13分,不够用啊。开关上信号为m_btn#,连接到pu9,再由pu9发出pwr_sw#到ec37脚

测量pwr_sw#为0v,不正常。断开电r497,连接ec这端的变回3.3v,正常。应该是pu9坏,拆掉pu9,待机变为0.00了,没有3、5v。晕了,装回pu9,3、5v正常。看了pu9不能拆啊。
那就飞线跳过pu9,直接到ec37脚。在j_sw1第一脚处切一刀断开m_btn#到pu9的线路在直接飞线到ec的37脚。

来张亮机图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这个机器的图纸也分享给我们大家啊?

网友:
图纸上传上来啊  楼主 楼下的人要分析

网友A:
pwr_SW#是ec的18脚啊 37脚是怎么回事?  pwr_sw#的上拉是3.3v对吧    而m_BTN#的上拉是vin19v 奇了怪了?楼主  你飞线连接在一起了 这不是pwr_SW#电压也变为19v了吗

网友:
嗯,我也觉得少见的图纸要多分享 这样找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_SW#是ec的18脚啊 37脚是怎么回事?  pwr_sw#的上拉是3.3v对吧    而m_BTN#的上拉是vin19v 奇了怪了?楼 ...

这机子图纸论坛里有的。写错了,ec37脚要改成18脚。m_btn#原来是19v的,所以我在开关排线处切一刀,断开m_btn#与19v跟pu6之间的连接,变成3.3了

网友:
我 看懂了 楼主高明啊

网友:
我只想告诉你PU9很贵的,30一个。。。

网友:
没看懂,啥东西

网友:
改的不错,只是PU9的隐患遗留了。

网友:
PU9是什么芯片啊,你的图纸呢,传上来啊

网友:
楼主图纸可否上传一份呀

网友C:
楼主和你的故障一样,请问你接好后单插电池能开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你的故障一样,请问你接好后单插电池能开机么?

可以开机啊

网友:
楼主把图纸穿上来呀,好东西好会分享,才好给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图纸论坛里有的。写错了,ec37脚要改成18脚。m_btn#原来是19v的,所以我在开关排线处切一刀,断开m ...

就是说 断开19v  ec直接连接开关?

网友:
这个PU9放在这个中间是个什么目的?有啥意义

网友:
为什么会多了个PU9,没碰到过啊

网友:
楼主是否是直接拉低ec的电压来上电

网友:
我接完后待机时此机器无3V待机,插上适配器后有3v待机,5v待机按开关后产生,插电池无3.3V导致开机键上无电压,导致按开关没反应,由于没图纸,由上得知,需检测到适配器后才能产生3.3v,

网友:
第一次看见开关还连接到一个芯片上的

网友(2018-08-27):
楼主辛苦!!图纸上传下呀!!!!!!!!!!!!!!!!!!!!!!!!!!!11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我认为不能拆PU9是不是因为还有一路信号送到VDD3的。还有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