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

楼主(2015-10-02):
技嘉H61M-D2-B3   不开机  IO型号是 8728F GB                                        测IO  35  66 有待机电压3.3  103脚有3.3V   102脚电压0V   摁开关,103脚电压被拉低  3.3——0——3.3    102脚无变化, 不开机。   把102脚挑开, 102脚有2.54V电压, 102脚焊点,有3.3V电压, 摁开关,触发开机,  102脚电压无变化, 102脚焊点从3.3V-0

求问,是IO挂了还是 桥挂了?  如果都不是,那么下面如何检测呢???

网友:
我在大胆猜测,是不是102脚也和103脚类似,也应该正常的话是3.3V-0-3.3V呢?如果是话,为什么电压不能恢复到3.3V呢 最起码得恢复2.54V吧

网友:
楼主,换个IO试试!

网友:
好的,我也是这意思

网友A:
换好了?整个结果上来!

网友B:
期待楼主能修好, 像我这样的菜鸟早早都丢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能修好, 像我这样的菜鸟早早都丢一边去了

我也是,但有时间还会测测!

网友:
翘IO102 有电压  先换IO

网友:
IO  116脚待机电压好信号有3.3V吗?

网友:
(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然后加上3大触发条件PWRBTN#/SLP_S3#/PSON#)你的这些条件满足吗?

网友:
把针脚翘起,焊盘,还能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桥的条件满足的话一般是桥挂了

网友C:
102脚电压无变化, 102脚焊点从3.3V-0
这句是什么意思  挑起来没反应就是IO的问题  有跳变  就看后级去哪

网友D:
前面的待机正常吗?RSMTST RTC 这些,这些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2脚电压无变化, 102脚焊点从3.3V-0
这句是什么意思  挑起来没反应就是IO的问题  有跳变  就看后级去哪

就是不挑的话,一直是0V ,没有跳变,  挑起来以后,焊点那块有3.3V——0V跳动,  IO 102引脚出现了2.45V电压, 开机这个电压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待机正常吗?RSMTST RTC 这些,这些都看看

待机正常,3,3v  好像是35脚和 66脚是待机 都有3.3

网友E:
两天过去了 有结果吗

网友:
明显io问题,换个IO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好了?整个结果上来!

楼主没说开机针有无电压 有电压还是开不了机的话不一定是IO的问题 有可能是南桥跟IO之间信号没发出

网友:
直接找个IO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天过去了 有结果吗

我草 兄弟,换下IO以后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特么的,,摁着开机键不放手,风扇能转, 如果是点一下开机键马上松开,风扇就停了。。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说开机针有无电压 有电压还是开不了机的话不一定是IO的问题 有可能是南桥跟IO之间信号没发出

换了,但是奇怪的是,换下来以后,点一下开机键 风扇转一下就停,长摁开机键 不放手,风扇就转个不停,只要松手,马上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草 兄弟,换下IO以后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特么的,,摁着开机键不放手,风扇能转, 如果是点一下开机 ...

换了,但是奇怪的是,换下来以后,点一下开机键 风扇转一下就停,长摁开机键 不放手,风扇就转个不停,只要松手,马上停下来。

网友:
IO换下来了,但是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换下来以后,点一下开机键 风扇转一下就停,长摁开机键 不放手,风扇就转个不停,只要松手,马上停下来。

网友:
是IO的问题了吧

网友:
IO已经换新的了  出了新故障   开机转一下马上停下 如果常摁开机键不放手,风扇就会不停的转,只要松手,风扇也跟着停下

网友:
向我这个小白白都看不懂

网友:
我认为IO应该不会涉及到吧

网友:
翘起io有3.3v主板上没有问题查io对地阻值小就更换

网友:
看来SB没有发SLP_S3#信号给IO,查SB的工作条件,COMS,待机电压,RSMRST#,我会这样去找,量下桥边的电容,看能找到有电压在3.3V,1.5V的没有,没有查下供电

网友:
h换的io型号对么不然就是保护了

网友:
开关针脚有没有电压,有就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IO换过还不行的话那就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