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摄像机都有固定的IP地址吗?

楼主(2015-10-02):
如果把IP地址改了。能恢复出厂值吗? 摄像头的序列号用来干什么的?
网络摄像机
无线网络摄像机

网友:
可以的, 初始化成出厂设置

网友:
可以的 ,网络摄像头IP地址可以改的

网友:
可以改IP地址

网友:
根据需要可以修改,避免IP冲突,取值参照局域网内值得要求。
IPC序列号---登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