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460花屏

楼主(2015-10-02):
这个笔记本开始花屏的,加焊下,就掉电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显卡坏了。断开显卡供电试试还是否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显卡被干爆了  只能换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断开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啊

网友:
B460还怎么修到过花屏,一般都待机那块儿烧坏或者cpu供电那块儿问题,你加焊后,是能显示显示还是不显掉电啊?打下显卡上面的电容,看看有没有加爆掉?没加爆重植下,不行的话,你得换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有掉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