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 不触发

楼主(2015-10-02):
主板版号 N55SF MAIN BOARD REV:2.0    主板各供电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 开关电压有跳变  BIOS刷过无效   拔下COMS电池  上电自动触发能亮机  按开关关机后 在开不触发了  插上COMS电池 上电不自动触发 按开关也无效

网友:
EC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能具体一点么    待机有 3  5V  EC上缺什么电压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rtc电路  不触发的时候测下南桥的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  按开机键有跳变

网友(2015-11-01):
修好了吗?我这个与你有一点不同的是自动通电时屏不显,现已修好烤机中.

网友:
看看3 ,5V有没有电,有就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什么状况 修好了告诉一下 哪里问题 是桥吗

网友:
你可以测下开关到EC是不是链接正常  或者中间有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