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过logo灰屏 进BIOS也 灰屏 BIOS刷了还是一样 有人搞过吗

楼主(2015-10-02):
e430C过logo灰屏 进BIOS也 灰屏  BIOS刷了还是一样 有人搞过吗

网友A:
多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不引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bios 就可以了

你试过吗    我刷的bios也能亮  但是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不是引导的问题   进bios也灰屏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哟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如果BIOS也灰屏,接外接看看,内外都一样故障肯定是显卡或显存问题。不过是显卡问题先报风险,修不好换版也有可能,都一起报个价,这样客户也不觉得是你的技术问题。不然开机自后不开机,客户叫你还原就麻烦。

网友:
查一下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7L说得不错,也是这想法,内外显示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合一个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换过屏线  屏 试过没有?

网友:
你把外设都拿了看看,遇到过。

网友:
看来都是疑难杂症啊,我的x230 进bios就死机 还亮机慢,但是进系统装系统啥的都正常。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