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61M--P20(G3) 跑码15---20---55掉电重启

楼主(2015-10-02):
V星 h61M--P20(G3) 跑码15---20---55掉电反复重启,求大侠指教!CPU是好的!内存是好的!

网友:
像是乱码,刷bios看看

网友A:
测下 VCC1-8REF    正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S 把原BIOS备份刷进去试下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换IO及周边电阻!

网友B:
h61没有pci槽,你是用的lpc诊断卡吗

网友C:
BIOS必须的。。。不过V星的班子有点操蛋。。BIOS种类太多

网友D:
刷个BIOS应该能好,不行看一下CPU座子是否有异常,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应该能好,不行看一下CPU座子是否有异常,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BIOS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必须的。。。不过V星的班子有点操蛋。。BIOS种类太多

BIOS刷过了  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你用的 是什么 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没有pci槽,你是用的lpc诊断卡吗

用的是PCIE的

网友:
换IO有什么理论依据没,楼主?

网友:
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看来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 VCC1-8REF    正不正常

vcc1-8REF指的事什么电压,楼主

网友B:
PCIE的诊断卡他们说不准,是这样吗

网友:
还是先查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的诊断卡他们说不准,是这样吗

用的不多  现在也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