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显示画面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楼主(2015-10-02):
Z470 显示画面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BIOS刷了 这机器2修 来是不触发 BIOS 和电源芯片被上家拆了  现在HM65桥换了还是一样  开机进BIOS 不掉电 退出来 就不行了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以前碰到过一样没修好,

网友:
没修好 不掉电死机灰屏

网友:
再刷BIOS 试试吧 毛病很奇怪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插硬盘,插上硬盘试试,我昨天修了一台进水的Z400修好后,裸板就会反复重启,插上硬盘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选外接后修板。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温控、cpu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这个现象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