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3p 复位0-3.3来回跳

楼主(2015-10-02):
前天接一台dell m531r,客户描述在外地修过,没修好。拆机电流0.05,无3 5v 打各电感无短路,换tps51125,3 5v正常,触发1.22,居然不跑码,再看看io kb9012qf a4 看起来是换过的,卧槽!再查图纸,图纸显示是kb9012qf a3,找个新的换上,再去tb买个程序,刷上,问题依旧!!!!!顺便把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怕程序不对,再从tb买一只剪板的,回来装上还是依旧!!!没辙了,一个一个量吧,供电时钟全部正常,ec 13脚PLT_RST# 0-3.3 来回跳,cpu板载的不好换,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给指点下。

网友:
哎,别人修过的,检测难搞,就不要搞了,人为故障,很难修的

网友A:
楼主二修机不好搞啊,估计被人动过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二修机不好搞啊,估计被人动过手脚了

从维修手法看,一修哥水平一般,把供电电容电感全部焊了一遍,整个毛毛糙糙,不像是能人为搞出这么牛x故障的人

网友:
那就按着不跑码来维修,南桥要收的FCH_PWRGD、APU_PWRGD才会发出平台复位,楼主去查查南桥条件

网友:
最好仔细看下有没有掉件咯

网友:
查内存,SB条件看看。把内存槽用洗板水洗洗,应该不过内存或显卡。

网友:
ec 13脚PLT_RST# 0-3.3 来回跳好像不稳定,ec 13脚PLT_RST# 是由哪里发出来的?按照这个线路检查下看看。

网友B:
我跟你碰到一款一模一样的,我量迷你槽22脚是2.2V-3.3-2.2的跳,电流0.83-0.87-0.83反复,CPU好烫,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C(2015-11-06):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碰到一款一模一样的,我量迷你槽22脚是2.2V-3.3-2.2的跳,电流0.83-0.87-0.83反复,CPU好烫 ...

我今天也遇到了2.4-3.3-2.4 电流0.83-0.87-0.83.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二次修过的,既然平台复位来回跳,那你可以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有必要可以加焊下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啊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了2.4-3.3-2.4 电流0.83-0.87-0.83. 你的修好没有?

修好了,是CPU后面的线虚焊了。。。

网友:
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是CPU后面的线虚焊了。。。

具体那个地方  可以告知一下吗,这个没有点位。  情况跟你的几乎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