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5三代 和i3三代cpu能通用吗

楼主(2015-10-02):
以前试过很多i5三代 二代和i3三代i 二代的cpu可以通用 现在遇到一个主板是i5三代cpu但是换了i3三代cpu不显,我想确定是不是一定可以换 谢谢了
cpu

网友:
当然可以换了

网友A:
肯定可以换,除非你的主板有什么限制啥的

网友B:
记得 同一代的 是可以代换的, 不过也得考虑 性能 供电, 两相的 I3 你上 至少需要 三相电的 I7 我想应该 是带不起来的。 I5应该没问题。 看主板是的供电 几相的。 以至于 INTER CPU 是不是向下兼容 ,不敢谬论了,没试过。理论应该向下支持。 希望 懂的人 发发帖子

网友C:
当然可以换了 除非你cpu是坏的

网友D:
同平台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I3 I5 I7 二代三代都可以互换通用!

网友:
可以的 都试3带的

网友:
可以 二代还可以上三代

网友:
可以换的,不显刷一下bios

网友:
CPU坏了的话就不能换了,是不是、、、、

网友:
i5三代cpu换了i3三代cpu
理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三代的可以换到二代上面去,二代的不可以换三代

网友:
必须可以I用啊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上是支持的,但是也得看一下桥型号,以前遇到过上I5 I7都行,上I3及以下的CPU就不行

网友:
部分主板需将BIOS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
只要socket一样的就可以啊

网友:
有的是需要匹配BIOS的

网友:
不都是1155镇吗,没问题才对的啊?

网友:
当然是可以代换的哟

网友:
觉得可以的额!!!

网友E:
肯定是可以通用的啊 毫无悬念  可能你本身板子有问题

网友F:
是这样的,先看你的主板,如果你的主板是HM7系列的芯片组,用二代和三代的CPU都可以,如果你的主板是HM65的,那就只有用二代的CPU,三代的上上不了的。

网友:
一定是可以的啊,见过一些方正的本本原机是奔腾的,上同系统的I3不行。

网友G:
要看BIOS里面支持 有的就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先看你的主板,如果你的主板是HM7系列的芯片组,用二代和三代的CPU都可以,如果你的主板是HM65的 ...

是hm7系列的  本来就是三代的i5 我换了一块三代的i3点不亮, 然后把这块i5放在好的i3板子上也点不亮,那个i3的cpu和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看BIOS里面支持 有的就是不可以

是hm7系列的  本来就是三代的i5 我换了一块三代的i3点不亮, 然后把这块i5放在好的i3板子上也点不亮,那个i3的cpu和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可以通用的啊 毫无悬念  可能你本身板子有问题

是hm7系列的  本来就是三代的i5 我换了一块三代的i3点不亮, 然后把这块i5放在好的i3板子上也点不亮,那个i3的cpu和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的 三代主板可以装二代的U 二代的板子不能装三代U

网友:
肯定可以换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换,除非你的主板有什么限制啥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  同一代的 是可以代换的, 不过也得考虑  性能 供电, 两相的 I3  你上  至少需要 三相电的 I7 我想应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换了 除非你cpu是坏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平台的都可以代换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