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富士康代工DELL主板一例

楼主(2015-10-02):
机器不上电,换电源试过,镊子短接开关试过,确定是主板不上电,拆机: 测电池电压
测开机排针电压:
也正常:本人超级菜,乱跑吧,从开机针开始跑,最终找到IO8718F-S的72脚,是不是72我有点迷糊,0.77V这个没拍照了,看线路连一颗小电阻,没标记的。
电阻一端有4.93,另一端0.77V,也不知道多大的电阻,直接拆了用锡连起。 再测72脚:
插上电源,点开机; 显示了。图比较渣,也不懂得原理,乱修一气的,运气好。说错的莫怪。

补充内容 (2015-10-3 09:08):
感谢各位,看大家都说直连不行,随便从主板上拆个没标示的 小电阻上去,机器目前很稳定。

网友:
楼主你这手机得换一个了,看的头晕.你这个就是电阻坏了导致没有电压过来,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我一般看贴都是年几次的,真的很模糊,IO出问题了直接换个!

网友A:
主板IO出现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IO出现问题真的很多。

还有BIOS,这个也是常见问题,都是说刷BIOS,下载BIOS!

网友B:
可能是一些电压上拉信号,楼主直接把电压串下去,可能会有点危险

网友:
换个电阻修好了

网友C:
原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都能修好 要是会了原理就很厉害了

要是电阻问题最好是换个新的 避免有焊锡直连

网友:
运气确实不错  就是图片太模糊

网友D:
上拉电阻坏了,还是换个电阻,否则电流太大会烧坏IO。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都能修好 要是会了原理就很厉害了

要是电阻问题最好是换个新的 避免有焊锡直连

版主说得很对,不是很了解已经这么利害了,哈哈!
还有那个签名档:让大脑偶尔归零  让内心保持平静,让我看到了!

网友E:
直连啊,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看来是电阻损坏导致的故障

网友:
不错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上拉   或是限流电阻!

网友F:
还是安装个1K的电阻好,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
你直接拆掉连IO72脚的电阻直连不行吧,这个应该是上拉电阻呀限流作用也有,时间长了会返修。

网友:
不了解都有这样的水平了,了解的话还得了

网友G:
这个图片实在是没话说,直接连过去返修几率很高,不过也就那样收到钱就好了,反正台板维修也很便宜

网友:
楼主要换个手机了…………。

网友H:
真的很模糊,IO出问题了直接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的很模糊,IO出问题了直接换个!

感谢参与,电信送的垃圾手机,凑合用吧,也没发过帖子,技术太差,IO可能没问题,是脚上连接的那个电阻有问题了,我直接连起来了,看大家说连起来不行,今天我抓紧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一些电压上拉信号,楼主直接把电压串下去,可能会有点危险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都能修好 要是会了原理就很厉害了

要是电阻问题最好是换个新的 避免有焊锡直连

感谢版主指点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坏了,还是换个电阻,否则电流太大会烧坏IO。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连啊,希望不会返修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安装个1K的电阻好,要不容易返修。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片实在是没话说,直接连过去返修几率很高,不过也就那样收到钱就好了,反正台板维修也很便宜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网友:
楼主修好就是高手,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谢参与,我已经听从大家的意见换了颗电阻上去

电阻=阻电,限流的作用,很多时候维修就着这样,一丁点小问题没有做到位照成别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阻=阻电,限流的作用,很多时候维修就着这样,一丁点小问题没有做到位照成别的问题

恩,感谢你的解说,我是半路出家完全自己摸索,原理什么很欠缺,感谢论坛和各位坛友的帮助。祝你生意兴隆。假日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感谢你的解说,我是半路出家完全自己摸索,原理什么很欠缺,感谢论坛和各位坛友的帮助。祝你生意兴隆 ...

呵呵,都差不多,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