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白屏怎么修

楼主(2015-10-02):
显示器白屏怎么修长城显示器22寸通电白屏用其他驱动板套过一样白屏
请高手指点好

网友:
屏线,屏保险,驱动板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屏供电没有上去。5V。到没到屏上。之后看屏升压供电有没有。再之后就是在屏上飞线了。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

网友:
屏供电 屏显 屏

网友:
换显示器

网友:
测试屏幕供电  和其他屏上 电压

网友:
先看看屏的保险

网友:
说明是屏坏了

网友:
测屏电源,有5V再看dc-dc转换后的12v。

网友:
驱动板没问题就是屏了

网友:
你先用通用的一下屏点 看是屏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