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刚自学的小菜鸟一下下,教教我分析下图纸!

楼主(2015-10-02):
dell 5537 电流表4位 电流跑0.098 可以触发 3v 5v 正常,EC_ON  3.3v 查到cpu 供电 LP502 +CPU_CORE 没出来 pu502 2脚VDD +5VS电压只有0.23V 被拉低了
pu501  28脚也是 0.23v 拉低

然后 我是不是只要搜索  +5valw 转 +5VS 芯片 如果13 14脚转出来的 +5VS 正常的话 就还是去查cpu 供电那一块?

网友:
帮帮忙 教教我,别喷我是就行~~~

网友:
我都不太会,静待大神出来说说,我也好学习一下,还有楼主不是小菜,我才是!

网友:
打一下5VS的阻值,看是不是短路了。先把5VS修正常了,再看后面的故障。

网友:
你都已经找到故障 了,+5VS阻值正常的话就去查转换电压的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个师傅或到迅维培训一下,盲目维修,故障回扩大。现在维修都都不好做,技术不好维修更难啊。维修刚出来是一年没有多少工资,至少出道一年以后才3000多。

网友:
如果转换出来了的话就查PR519的第一脚有没有5V,若没有,你懂得

网友:
转换电压的MOS管,看达到条件没有

网友A:
兄弟,你测了+5VS对地值了吗?阻值偏低PU2301会保护不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测了+5VS对地值了吗?阻值偏低PU2301会保护不输出吧。

不对地 有电压输出 就是别拉低了,只有0.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