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法国产安卓智能手机充假电,显示充电,不进电。

楼主(2015-10-02):
(图片)

网友:
额都要分啊能不能不要分啊啊

网友(2016-03-07):
哎 能解决所有的国产手机吗

网友:
我丢 不行呀  换上去 一会儿直接废了

网友(2016-04-07):
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充电器也会好,显示充电,说明4.2伏检测是正常的,那么充电IC输出也是正常的,没有充进电,可能是充电器电压太低,或是内阻太大了。

网友:
多谢楼主啦 收藏一下

网友(2016-05-30):
看看,这个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什么东西啊,图都没有一个啊

网友:
值得冒险,进行尝试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