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失去无重力感应(秒杀方法)

楼主(2015-10-02):
iPhone6失去无重力感应

一方面差下图上所标的三个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直接重做U2203 在不行就更换。,。
基本可以秒杀
希望大家支持

记得帮小弟我加分。(帮别人加分自己的积分不会减少的 谢谢)

网友:
那三个电压如果不正常呢 楼主能否详细解释一下U2203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三个小件是相通的  电压1.8V    U2203是陀螺仪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网友:
没有修手机啊,可以试试

网友:
不要秒杀,要原理,修手机靠必杀走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小件是相通的  电压1.8V    U2203是陀螺仪

这个解释比楼主的更好理解,THX!

网友B:
不讲一下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那个芯片是不是管理重力感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讲一下是什么原理吗,,,

她说的应该是这个芯片 ,重力感应芯片,但他说的三路供电我只看到两处

网友(2015-11-15):
一直不知道重力传感器在哪

网友:
我手上就有台这样的机子,等会去试试

网友:
无重力感应会有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