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拔插BIOS

楼主(2015-10-02):
请教大家个问题,。。。。
现在BIOS程序在官网下载的用编程器编写的时候还要分离,麻烦不是,有的还不能分离。
如果用正常点亮的主板热拔插,更换别的型号的主板 BIOS,这个有什么要求吗?能成功吗?

网友A:
热风枪直接吹下来刷 安全

网友:
没这么做过,不清楚

网友:
以前有老师讲过,我也看过。他用启拔器。有过我没敢试过。要求就是要同时接触同时离开,个人觉得很难达到。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这样做的前提是,得要两块同样型号的主板,把好的机器启动起来后,快速的把好板的bios换到有问题的板上去,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去刷bios,

网友:
已经破了处,不管热拔还是冷拔有区别吗?一定要用破处之前的BIOS,跟冷热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直接吹下来刷 安全

主要是现在的程序,编程器不支持,必须分离才可以

网友:
跟热插拔没关系,热插拔容易损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现在的程序,编程器不支持,必须分离才可以

现有编程器不支持目前的BIOS芯片的话就重新买一个编程器吧,毕竟以后涉及到BIOS的问题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