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逃过DELL N4050阻止我下班

楼主(2015-10-02):
                                               主角:DELL  N4050  版号10315-1  HM67独显
接到机器,同事告诉我没CPU供电,当时我正在维修不开机的苹果A1278,欲知详情请见下一贴,然后我就让他帮忙拆开,拿到主板,自动触发至0.22。

无CPU 供电和集显供电,看了下CPU供电芯片VT1316+晶体管,为了快速解决,直接来到SVID,没波,那我们短接CLK和DATA看看,还是无波,然后断开短接点,再试了一下,然后电流居然上去 了,再开掉电,因为我有确定好的CPU供电芯片,直接换了个上去,自动触发掉了几次电后亮机了。。。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把主板交给同事让他试试,结果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丢在那,待我修完苹果后,来处理,快下班时,维修正式开始了,电流还是到0.22,打了下全板阻止,包括所有转换电压,无异常,然后通电测了下转换电压,表笔点到U3601的时候电流居然上去了。。。

这肯定是转换电压了,打开图纸看了下。

5V_S0转换电压,直接来到4脚控制级,问题暴露了,才4.3V左右,这肯定是不对的了,再来到R3604,一端14.6V,也就是15V—S5,正常,为什么过来就被拉低了?
接下来进一步做了测量,最终受控于PM_SLP_S3#信号,当Q3602 的 2脚为高,拉低5、6脚,从而使其3脚不为低,即RUN_ENABLE为高,从而产生S0电压,测量Q3602的2脚PM_SLP_S3#信号标准3.3v,5、6脚也为低,为何RUN_ENABLE只有4点几V?断电打了R3604电阻阻止标准100K,接下来怎么办?
更换Q3602!!!然后故事结束一半了,控制级14V出来了,也亮机了,我就这样高高兴兴的插上硬盘进系统了,然后准备高高兴兴的下班了,然而现实是它竟然阻止我下班!!!
进系统看了下无异常关机,临走之前再开了一次,涛声依旧了!没开起来就掉电了!!!
什么情况?再次来到转换电压控制级,4.3v...还不让下班了。。。继续修,首先摘掉U3601,还是4.3V。

再摘掉U3602,还是4.3V。

然后再摘掉U3606,找它找了老半天,涛声依旧。

再看看它去了哪些地方,全部摘了。

然后没谁了,然后我鬼使神差的改变了思路。然后故事就解决了。。。

我开关机试了30次才下班,上了个厕所回来又试了10次,腰也不酸了,牙也不疼了。
最后解决办法:对调R3604和R3605,使其阻止变小,减少对我下班的阻碍,100K想让过不让过的,扭扭捏捏,换成10K的轻轻松松出困境。对于此段故事,是否又收获了什么?不要理论死修班,灵活变通,才能找到出口。走过路过都不要忘了加分!!!多加少加,多少也得加一点哈。

网友: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新手老手的区别吧?新手不敢想,也不知道想什么,老手。。。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楼主机子多呀

网友:
没分加了,这100K的电阻应该老化了,

网友A:
是不是R3604 本身就是有问题??

网友:
给力,但电阻不可能差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3604 本身就是有问题??

测量过的,标准100K。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思路方向一直没有走弯路,不过有些时候电路按理论推,行不通可能进入困境,把这些原价拆了在重装可能就好了。虽然我说不出道理,但在维修中确实有些电路简单,把电压拉低,不装就正常,装了马上还原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我们新手也要放开维修思维了

网友:
这技术 非常的牛B啊。。。。学习了·····

网友B:
嗯。话说不是国庆吗?这个情况处理好就行,但是,感觉不对劲!加分睡觉啦!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板层有漏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话说不是国庆吗?这个情况处理好就行,但是,感觉不对劲!加分睡觉啦!

国庆照常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板层有漏电的呢?

我脑中也浮现过这一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板层有漏电的呢?

楼主你的思路很好,不过这个DELL的代工厂的PCB板很少出问题的。所以不用想是PCB板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按理论说不通的,15V这样换了还是要经过10K再100K,原来是100K再10K到控制极有区别吗

网友:
楼主技术太给力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境界,现在加分最重要

网友:
搞维修不能死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按理论说不通的,15V这样换了还是要经过10K再100K,原来是100K再10K到控制极有区别吗

有区别  ,首先R3604这路阻碍作用减小了,然后即使换过去的100K电阻有问题,也只是影响U3601这一路,不会影响全部,有利于我判断问题。

网友:
哈哈,对,维修这行是要灵活变通,不然很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
高手 比较细心。

网友:
牛 啊  楼主 看的我啊 佩服啊

网友:
说得有道理,有时改变一下,却有意外的收获,不要太相信图纸

网友E:
楼主给力,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力,给你加分了

thank  you~

网友:
应该还是R3604不良造成的

网友:
大家别忘了R3606

网友:
楼主的功力深厚佩服。维修的确很累很辛苦

网友:
神奇般的给楼主修好了`

网友F:
都修苹果了,我们还在修几个老机子烂机子,这就是差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修苹果了,我们还在修几个老机子烂机子,这就是差距啊

苹果也没什么,胆大心细就行了

网友:
思路清晰,要向楼主学习灵活运用。

网友:
学习了,修机子不能死脑筋啊

网友:
唉    我这死脑筋的咋办啊

网友:
非常给力  给全部的赞

网友:
小白学习了 思路扩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