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花屏,不黑屏不死机

楼主(2015-10-02):
花屏求助,如图:机型:华硕A40J
CPU:i3 380M
显卡:HD6570
游戏过程中出现花屏,不黑屏,不死机,不报警
本本之前因为无法启动修过三次,都因为显卡不通电
第一次修得不靠谱,
第二次维修说换了显卡,
第三次换了风扇散热器,其他忘了怎么弄的

完全不懂硬件维修,求大神分析花屏原因,跪谢~

网友:
是不是显存粒有问题

网友A:
重新换个显卡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好好找个修笔记本的地方 好好修  有条件的话 看着换 真正更换 应该是在300-400这个价格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个显卡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好好找个修笔记本的地方 好好修  有条件的话 看着换 真正更换 应该是在 ...

好的,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一个新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