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开机上电待机保护维修

楼主(2015-10-02):
本本拿到手里插可调,待机0.014,三秒钟电流上扬一次然后又掉回来,一直这样循环,拆机,裸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时电流可以上扬到0.8几,有时上扬到0.02就掉,测待机,不上电时没有待机电压,电流上扬时待机会出来,一直这样,这机子完全是走了弯路了,我一直纠结在待机这片,测待机芯片,18脚EN电压也是一直的跟着电流变化,追查图纸这个信号 是IO发出的,以为IO问题,这个IO是NPCE795PAODX,手里有一个NPCE795GAODX,论坛有人说这两个可以通用,说内带的程序是通用的,直接换上,待机变为0.005电流不会上自动上扬了,测待机电压都出来了,我以为好了,结果不触发心里这两个芯片不通用吧,直接发了一个一样的芯片回来,高兴的装上,结果跟以前一样的问题,由此陷入了无措,测IO工作条件满足,我“日”了个喘喘的,看图到十一点没有进展,打每电感对地都正常,待机3 5电感也正常,换待机电容无果,看到一片片的图纸让我感觉看到了一片大大的海洋,丢!!然后连修了四台联想其中两个是G480,竟然两台问题一样都是开机不显,偶尔可以显,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扣电池不停的上电掉电,直接刷BIOS两台都解决(提示:这个BIOS论坛里很多都是坏的,我连刷了四个才好,害我差点以为我的这机子不是BIOS问题),还有一个是B470待机0.035,换中间那组乌龟壳跟边上的小芝麻管解决,还有一台是联想E40,跟宏基的症关类似,不过那台直接秒了,隔离保护电压上电保护,直接烧机一个小电容阻值只有17,拆了解决,关灯休息,第二天继续啃这个宏基,又是啃了一天,中间有事就放放,没事就继续啃,没办法了,看到有个叫坛友叫“多核电脑的,他去年修过一台症状跟我的一模一样,不过他也没有写出解决,我直接去了他的空间给他留了言,这个好“多核电脑“的网友看到后直接回复了我,他说他换了CPU供电那一组管子,他的留言直接点醒了我,我为什么一直围着待机电路打转转呢,为什么不去留意到别的供电,可是别的供电我打了阻值都正常呀,测了又测CPU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测显卡供电时阻值是4,昨天我测这个时直接没有在意,感觉显卡供电阻值4应该是正常的吧,不过现在没有法子了,直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烧下这组供电吧,不烧不知道,一烧,NND,一组下管冒了烟,直接取了那个下管,靠,打阻值还是4,把两组上下管都换了,打阻值可是还是4欧,取下的冒烟的场管,我去量了下,靠,竟然没短路,阻值正常,我算是晕了,不管了,反正它都冒烟了,也肯定是不正常的,换了,结果,出乎意外的是,插电自动 上电跑到0.9了,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上内存,还是0.9,妈的,一摸内存有个颗粒好烫,换一根内存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了,不放心,没敢装机,点了三个小时都正常,这才装机,给客户装了系统,再点再关了十来次都正常,又放了一晚上电影还是正常,这个机子就这样修好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客户的显卡供电问题,内存怎么也坏了呢?明天再点一天,正常的话,直接收钱了

网友:
这运气。。。不错啊。。。修机器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运气。。。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上电后发现有电压不正常马上保护了,然后又自动重新启动,如果用示波器打就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上电后发现有电压不正常马上保护了,然后又自动重新启动,如果用示波器打就很快了?

我修笔记本一直都没有用示波器,所以它重启的速度太快了,我没办法抓住电压的变化,所以一直怀疑待机电路那一块,所以钻进了死胡同

网友:
是的,维修有时就是这样,有时换个思路来就就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