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双重问题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2):
                                              主角:A1278   HM65集显    820-3115-B
拿到机器不触发,拆机后用可调0.12,电源线灯没亮,证明待机条件未满足,接下来测了过程。
1,PPBUS_G3H =12V正常产生
2,PP3V42_G3H_REG=3.42V正常产生
3,待机芯片51125  VREG3  VREG5都未产生,对地阻止无异常,问题出现。
接下来追查51125线性电压开启13脚无电压,至于常规维修过程看这哥们的,跟他情况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283-1-1.html
然后我的并没有它那么幸运,重置EC触发了无CPU供电,首先刷了BIOS,然后查了南桥送给CPU的PWRGD信号没有,这是干桥的节奏,不多说直接开干,效果是理想的,CPU供电正常产生了,然后进系统了,然后看电影了,然后并不是这样的,关机之后再开,开不了了,等于说装上电池,第一次插可调自动上电后进系统关机,再开开不了,只有拔掉电池,又才能开机,照这样说来,就等于说普通机器插CMOS电池样,取下CMOS电池正常,装上CMOS电池开不了,或不跑码等等,还是南桥的问题?RTC电路问题?BIOS问题?如果这些都排除了,修哪里?
我再次拆下主板,插上电池,让其第一次开机之后关机,再开,实测EC有收到高低高触发条件,然而并没有发出RSM_RST#去唤醒南桥,心中大喜,是EC这边问题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将EC待机条件仔仔细细查了一便,然后将晶振一套换了之后,就定料板了,料板回来之后,拆下EC,植株!!!

装上EC后,顺利解决了二次不能开机故障。

2,然后顺带说下今天下午捡钱的一个高端苹果,三合一的比较新

此板进水腐蚀了,将腐蚀地方处理就OK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哟。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苹果机多,思路清晰学习了,必顶楼主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将腐蚀地方处理就OK“, 是如何处理?用洗板水就可以了?

网友B:
820-3115-B是HM7系列的芯片组,不是HM65的?

网友C:
修的很好,RSM_RST#这信号你都是怎么测到的

网友D:
不管怎么说,楼主搞好了两台果果,没赚个千儿八百的是不可能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820-3115-B是HM7系列的芯片组,不是HM65的?

嗯,对,是7系列,SLJ8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将腐蚀地方处理就OK“, 是如何处理?用洗板水就可以了?

首先先不要急着去洗。先将腐蚀地方用刀片刮一刮,然后上锡加焊。再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好,RSM_RST#这信号你都是怎么测到的

板上有测试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么说,楼主搞好了两台果果,没赚个千儿八百的是不可能的.呵呵

我能说都是同行拿来的吗?

网友:
苹果的机器和一般的机器一样 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网友F:
太厉害了,这水平太高了,还有忍耐力很强。

网友:
楼主大过节还在上班精神可嘉呀

网友:
楼主修机器好果断    说干就干

网友:
这苹果修的很赞啊  EC直接干 桥直接干 这都是思路明确  胸有成竹的大师傅啊!~

网友:
楼主大师傅哟,苹果都有得干。

网友:
楼主修机器好果断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厉害了,这水平太高了,还有忍耐力很强。

忍耐力强?何以见得?

网友:
前天几天遇到 一个要数据的,就是这样的固太硬盘,哎不知道杂搞呀,不认盘

网友G:
料板的ec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苹果机器要是能修好真是技术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料板的ec还是很有用的!

必须有用啊。EC都是带程序的。50一个

网友:
真羡慕了,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5-11-15):
引用 网友E:
嗯,对,是7系列,SLJ8C

3115,确实是7系的,我修过这个机子

网友:
这个钱捡的 太顺手了,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为什么要加上紫色的背景,这样看起来眼睛不舒服

网友(2016-01-17):
这小苹果修得刚刚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