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2S不开机,开机定屏维修

楼主(2015-10-03):
小米2S充电充不满,换数据线之后不开机,加电漏电40毫安,开机电流到120毫安,松手回到40毫安
屏幕没有显示

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源IC。在淘宝买了两个电源IC(9块钱一个),更换第一个之后开机了

测试充电,冲到百分之49,就冲不进去,并且一会显示电量100,一会显示1,数据线和电池都换过

用一小会就没电了,更换第二个电源就开机了,充电正常

小米2,开机定屏,卡在小米图标,点开机键+音量上,进不去格机模式
刷机也没有反应的解决方法

拆开手机,拆下触摸屏和主板的连接,测试一下能正常开机,就把触摸屏的触摸IC更换掉OK

相信大家已经更换过很多的小米2,2S的坏屏,找一个吹下来,植锡吹上去搞定

网友A:
还好,但是为啥没有维修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但是为啥没有维修思路啊

手机好像就那几招,全凭经验,跟电脑不一样,需要图纸和思路

网友:
维修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小米2S这台是更换第二个电源IC好的吗?

网友(2015-11-08):
触摸屏坏也会引起开机定屏,学习了

网友:
触摸屏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