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的奇葩问题,关于网卡

楼主(2015-10-03):
            起先客户拿来一台宏基的本子,一看挺新的,心想应该是一修的,偷乐,说是上不了网,

          二话不说拆机,发现网卡烧了一个洞,去下网卡叫客户用外置网卡,,无线啥的,开机测试正常,以前也
没看到论坛说拆了网卡有啥问题的,收钱搞定,过了两个星期机器又回来了,说是会死机,尿了,我拆个网卡

怎么就这么难呢,现在是大概20分钟后掉电,怀疑是桥的问题,加焊桥无果,想想BIOS问题应该不大吧,现
在没思路了,发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本人焊桥没把握,也不想轻易去动桥,)现在发上上来问问各位大神有啥子解决的办法,本人小小白白。。

网友A:
已经能正常启动就不会是接触问题了,换过充电器吗?

网友B:
20分钟掉电和你的网卡没关系了,看看散热这块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C:
桥多做几次就会成功率高啦

网友:
有没有机器型  说不定是通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能正常启动就不会是接触问题了,换过充电器吗?

跟充电器没关系,用的恒流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分钟掉电和你的网卡没关系了,看看散热这块

热量不是很大,我一直摸着他的,掉了的时候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多做几次就会成功率高啦

我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桥我会多练的,我也感觉是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热量不是很大,我一直摸着他的,掉了的时候温度也不是很高

感觉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应该还是某个芯片不稳定,楼主修好给我说声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应该还是某个芯片不稳定,楼主修好给我说声谢谢啊

比如说呢?

网友B:
vcore 芯片那块,或者温控

网友:
网卡损坏很容易连累桥,建议换桥吧。

网友:
雷击严重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 芯片那块,或者温控

CPU供电那块?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下温试看看,如果温度不对,先处理下散热。能正常用二十分钟,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拆了 试试     或者刷个BIOS   有的本子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掉电  每次都是一样的时间掉电 是BIOS的问题  你看看你掉电的时间

网友:
雷劈的,桥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