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待机的的问题

楼主(2015-10-03):
两块同样的板子,
第一块:RSMRST#,触发后产生
第二块:待机就有RSMRST#
而且,
第一块触发后才有5V
第二块待机就有5V

EC的BIOS刷过,桥的BIOS也刷过,换过,还是一样,EC换了,还是一样。

第一块就是他的这个时序图,触发后就出来一个5V,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SLP_S3#,SLP_S4#都没有,都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了 (飞线后5V出来了,但是不触发)

大家遇到过吗????还要查什么条件(EC和桥的晶振都有波)

PM_I_HPC_S MV_MB -CQ62G62.pdf

V1和V3都能用到

网友:
上传的截图没有显示完 。第三张的那个   SLP_S5#_3R    是什么东东

哪位高手解惑一下

网友:
EC_ALW_EN 到两个地方,一个开启5V ,一个关闭保护,图上本来标注文字的

网友A:
这是哪家的主板

网友B:
哪个工厂代工的呀

网友:
仁宝有个预供电或者是副隔离,我记得联想有G系列有个型号的本本都没有做,直接就是保护隔离

网友C:
厂家的时序图他们自己都不看,两块板不一样又如何,触发后必出南桥VCCSUS3_3,BTN#EC已发出,南桥的一些基本条件(电池电量低,等)满足了它必须要有反应的.

网友D:
EC 通常都是和南桥配合的,换了EC不行,只能考虑换南桥了。

网友E:
现在 hm5 以上 南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F:
查一查EC待机条件去哪里了啊。既然有5V就

网友G:
先查桥的条件呢  HM5以后的板子 桥有两个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家的主板

富士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工厂代工的呀

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桥的条件呢  HM5以后的板子 桥有两个复位

两个复位??  这个还没有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时序图他们自己都不看,两块板不一样又如何,触发后必出南桥VCCSUS3_3,BTN#EC已发出,南桥的一些基本条 ...

请问一下 EC_ALW_EN 是触发后有呢?还是待机的时候有?? 这是5V的开启信号,由EC 发出的  。发出需要什么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 hm5 以上 南桥坏的也不少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干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 通常都是和南桥配合的,换了EC不行,只能考虑换南桥了。

这······即使板子修好了,成本也比较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查EC待机条件去哪里了啊。既然有5V就

EC 的供电,时钟 和复位都查了

网友H: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问题已经找到,用了戴尔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