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天修二个机器,有不解的地方,大家看看!!!

楼主(2015-10-03):
第一台,BENQ P53 上电0. 3掉电,广达代工,经验感觉有电压没出来,找到HWPG 首先把D17拆了,故障依旧,又将D16拆了,电流上去了,到这样大家都应该说1.2V_NB这个电压没有,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量1.2V_NB时发现这个电压有,D16两端都有3.3V我有点搞不明白了。装上D16就掉电,不装就好,而且D16也是好的。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台,SONY 5K2T 版号 MBX-177,故障无待机,可调电源4个0.拆机发现有腐蚀的地方,找出图纸,一看ACIN 这肯定没待机了腐蚀的地方是个二极管PD32,还有一个电阻PR231。从料板上找的装上待机0.012,上电触发0.1掉电,怎么回事,一量PD32一端有19V,ACIN一端0V直通EC的没有上拉,这就不对了,看图纸是个15V的二极管,最后从料板找一个15V的装上,ACIN 4V,触发亮机,我不明白的是这个电路ACIN一端是怎么实现4V的。上面二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第一个我也碰到过,就是1.05v PG引起的掉电,断开就好,电压正常,能亮机我就没换芯片,应该就是芯片内部PG信号产生电路不良;第二个ACIN 4v是因为这一端接了两个稳压二极管PD32和PD33,VA+经过PD32,减去负极稳压值15v正极就只有4V左右了,,再经过过3.3V稳压二极管PD33稳定在3.3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我也碰到过,就是1.05v PG引起的掉电,断开就好,电压正常,能亮机我就没换芯片,应该就是芯片内部PG ...

可是PD32是截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PD32是截至的啊

19V超过了PD32的稳压值15v进入击穿状态,两端电流不变,但电压被降压15V,楼主应该好好补习一下电子基础了。

网友:
不知你第一台的PD16都有3.3是拆了量的还是装上的,拆了量的都有也不一定是正常  这个是外电上拉,有可能还是这个PG信号真有不良的吧。。。至于第二台我也是2楼的那个看法。。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你看到没 D16 2边都有个3V

网友:
额,我电路基础太弱,半路出家的,没有学过电子电路专业。看不懂

网友C:
1.2V_NB这个电压可能有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_NB这个电压可能有延迟

有延迟也不能次次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延迟也不能次次掉电吧

正常,电压不一致,误以为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我也是够了  分析的这么清晰

网友:
有些芯片输出了电压,出不来PG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基础没有学好    那个稳压二极管    倒流的  稳压到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
本来就是两边都有电压的 ,这样做是二极管组成的大与门,有一个PG不正常3.3就会被拉低。你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说话 。。

网友:
拆了肯定会有呀 不拆都是0被拉低

网友D:
第一个问题:你要明白,HWPG这个信号的意义,是各路供电的PG汇总,而不是电压汇总,明白我的意思吗?该查哪里应该知道了吧
第二个问题;+VA经过PD32就会降到14V左右,在产生ACIN,而ACIN下面有PD33,就会降成3.3V左右,你疑问会过不去,看清楚电路符号,这是稳压二极管,可以反向击穿,二极管内部有比较器,一旦负极大于正极于这个二极管的阈值,就会反向击穿(软击穿,不会损坏芯片),你要根普通二极管区分开,理论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你要明白,HWPG这个信号的意义,是各路供电的PG汇总,而不是电压汇总,明白我的意思吗?该查哪 ...

PG正常,基本可以判断这路供电电压正常,但电压正常,不一定PG就会正常

网友:
第一个问题,说明1.2V_NB电压在VCC3电压建立后出现过瞬间低电平情况,导致拉低了HWPG电压。可用示波器抓D16负极电压与VCC3电压做对比确认。
第二个问题,PD32是一个稳压二极管,起降压和稳压作用。你用整流二极管代换则成了反向截至作用导致无ACIN电压输出。PD32稳压值15V,则PD32正极输出电压为19V-15V=4V, 4V的电压再经过PD33的稳压,则输出的ACIN电压为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V_NB这个电压可能有延迟

根本不懂啊 还有 楼主头像是个女学生照片我 有他扣扣

网友:
你没看到PD32是个稳压二极管嘛?19v–15v不是4v吗?上课看美女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懂啊 还有 楼主头像是个女学生照片我 有他扣扣

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