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点建议啊。。。进水,没声音呀。。。

楼主(2015-10-03):
DELL M4040进水机。客户拿来时进水。处理之后没有内存供电。修好内存供电之后就能开机能进系统了。可是现在进系统没声音。。驱动和系统都重装过的。还是进系统没声音。提示说:没有接耳机和扬声器。。。。声卡上的供电都正常。周围也没有什么原件掉件的。。。。。一次开机时忘了接屏。。。还听到8声报警声音。这是不是说明声卡是好的呢?那为什么进系统又没声音。提示说:没有接耳机和扬声器。

网友A:
那你插上耳机能听到声音吗?

网友:
纯净版装过了吗,加焊下声卡,吧旁边的零件也吹吹

网友B:
如果插上耳机也没声音那么就是声卡本身以及本身条件的问题,耳机有声音那就得看看是否存在断线啥的

网友:
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插上耳机能听到声音吗?

接耳机也提示说:没有接耳机和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插上耳机也没声音那么就是声卡本身以及本身条件的问题,耳机有声音那就得看看是否存在断线啥 ...

接耳机也提示说:没有接耳机和扬声器。我查过了。没有断线。说声卡本身的问题。可为什么不进系统还能听到报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耳机也提示说:没有接耳机和扬声器。

那系统下有没有认到声卡,

如果认到那就查声卡芯片的条件

还有声卡芯片的40脚在开机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跟我上次修了台联想一样,进水都修好了就是没有声音,几乎都干了遍还没有声音,最后把南桥重新植了个球就好了,楼主可以查下声卡总线阻值

网友:
应该还是哪个地方比较脏,重新清理干净再试

网友:
声音我修过几台了,系统的,信号的,接口的,供电的,切换的,就是没有芯片的。其实电路不复杂,修应该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