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的板子,不开机,风扇不转动

楼主(2015-10-03):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H61的板子,不开机,风扇不转动,开关针有3.3,只有pci-e插槽,CPU没有供电,请大师指点

网友:
说的太少,大湿也没有法宝。
总的来说查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有无复位。。。。。。

网友: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查了吗?

网友:
那个电压没就修那个啊,还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2016-04-29):
刚好遇到一台

网友:
电压正常  不触发  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