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高大上”宏碁G41一例

楼主(2015-10-03):
宏碁台机,客户描述昨天好好的,今天不亮,上电显示器没反应,也不报警,拆机,我没忽悠各位,且看如何个高大上: 瞅瞅人家这小跑楼,自动上电,诊断卡E0,不报警。几十块的山寨表,不是去年买的,表不怎么样,读数还可以,既然是E0,看看内存电压先: 三代条,应该没问题,3.3V也没问题,不过没拍照了,桥 也正常。CPU供电就没去测了,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实际上只懂最简单的,难的也不会)。上编程器刷吧,然后: 国际惯例,板号:G41M07 V1.0附上BIOS。 Acer-G41M07

网友A:
BIOS问题导致捡不到内存的还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导致捡不到内存的还很少见啊

不是检不到,前边还跑码,

网友B:
不过内存 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就要开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 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就要开刷BIOS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机器单面条不亮,但原机条是1333双面,我自己也备有专门搞G41的双面条,代换试过了,发帖子就这样,实际上机器在手里折腾的时间是很长的,各种代换试过了。

网友C:
所有条件都满足,也就剩下刷bios这一条路走了

网友:
现在的H61的板子好像坏BIOS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条件都满足,也就剩下刷bios这一条路走了

还是你给我参谋的那编程器给力,经济实惠

网友:
刷BIOS这招可谓万试万灵啊

网友:
正常啊   BIOS 也可以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跑3C多与北桥与BIOS有关,也许电池放下电就可跑码亮机。

网友:
楼主可算是捡到了,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条件都满足,也就剩下刷bios这一条路走了

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呀

网友:
BIOS坏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D:
G41 上3代的条子还是有维修价值,我是先放电再刷BIOS的!有没有赞同嘚??

网友:
bios是最常见的啊。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1 上3代的条子还是有维修价值,我是先放电再刷BIOS的!有没有赞同嘚??

放过了,修机器先放电成习惯了

网友:
RT809,挺好的,能写主板bios也能写液晶的mcu直接在线写,还能写笔记本的ec也能写屏的码片,论坛的淘宝店就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