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la-6755p 跑0.4跳变看到论坛上有同样的毛病,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03):
求大神解释清楚点,如果有主板图片更好了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电池我换了

网友A:
南桥上的电容拆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上的电容拆了没

换了!没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一开始,就刷了

网友B:
你的是跳的0.4不动还是0.25 0.3 0.4的反复跳?

网友:
检测一下RTC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跳的0.4不动还是0.25 0.3 0.4的反复跳?

就是这样,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D:
这个一般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主板电池我保证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你怎么修好的?

我的反复跳是32.768不良,换电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反复跳是32.768不良,换电容好的。

时钟旁边的电容吗?

网友:
就是桥旁边的啊

网友:
电子没电,南桥上面有个电容短路,测下

网友:
看来是南桥32.768晶振的谐振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如果32.768不起振,桥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好好的老实查吧  别看通病了   电流这么低

网友:
我这个是0.38的电流

网友(2015-11-09):
拆南桥的那个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