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集成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10-03):
今天修到一台G460不加电的机器,拆机量主板电压3V 5V待机电压都有,先刷个EC bios还是一样不加电!慢慢查了,查到JP3第2脚电压偏低,应该是3.3V.拉低到0.67V,看第2脚链接到D14第一脚,拿万用表量D14第3脚应该是3.3.现在只有1.9V。看图纸D14链接到一个电阻R272(100K电阻),R272另一端电压正常,量电阻阻值正常100K,用镊子直接短路R272可加电,亮机!断把R272改为10K的电阻ok,所有电压都正常!加电开机量机,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G460集显

网友:
不是进水了把 或者 开关部分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
应该有漏电的地方吧,楼主好好在查查,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测试过了,都很正常,以前也修到过这种问题都没有返修过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机子应该有漏电的地方吧

网友:
没图没有真相,看上不是很直接。不过楼主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把R272改为10K是在强制拉高电压,最好是找出电压被拉低的原因。

网友:
G460不加电

网友:
开关脚电压被拉低了,原来是二极管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真的很好。对学习有帮助

网友:
这是仁宝的通病  Z370  也修到过

网友:
学习了,不过问题真的就这样解决了吗?

网友:
问题真的解决 ok

网友:
集成和独显BIOS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