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集显CHICAGO_HR_HPC 集显暗屏

楼主(2015-10-03):
此款机子 外接显示正常   接屏 暗屏有显示 点不亮背光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下面是接口处的电压 屏开启背光电压都有了 还是暗屏 搞不懂 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

这个是屏接口上的电压  大家 帮忙看下  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款图纸不好找 这是其他集显CQ43的屏接口图纸

  下面是集成显卡主板图片

南桥是828011BF的

屏接口处  图片

版号信息

班子整体外观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呀
                                      要是有此款图纸 也希望盆友们上传上来  谢谢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网友A:
换屏线试试 估计是屏线的事了  屏线有可能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试试 估计是屏线的事了  屏线有可能松了

屏和屏显都换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改个升压  试试

网友B:
板上的3.3V有没有上到屏上去呢 ?

网友C:
换高压吧。。。

网友D:
测试屏上面的 36  35 脚是否有3.3V 如果没有。想办法弄个3.3 V 就OK 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

网友E: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测试屏的那端看条件正不正常嗄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测量屏背光供电、信号 是否齐全啊! 不好强开启?

网友:
原来修过好像是一个三极管不了。忘了哪个位置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试试 估计是屏线的事了  屏线有可能松了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

网友:
  led的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3.3V有没有上到屏上去呢 ?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高压吧。。。

LED的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屏上面的 36  35 脚是否有3.3V 如果没有。想办法弄个3.3 V 就OK 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故障解决 又换了根屏线  连着换了两根屏线亮机   附图 有真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