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 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03):
G475AX外接电源充电几分钟后再拔掉外接电源,1分钟内掉电关机。 这机器客服拿来的时候是进水。坏的比较多。南桥。EC 网卡。  现在修好了就出现拔掉外接电源掉电关机的问题。有点郁闷。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思路没。在线等候 求解决

网友:
确定电池没有问题,如果电池没有问题的话,要考虑 电池选择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典型电池不充放电,楼主查下电池是否是好的,有的进水电池也会损坏,还有充电电路

网友:
见意你,重新好好清理一下。

网友:
这种没办法,细心检查哪里腐蚀了

网友:
查查主板电池一路吧

网友:
换一块电池试一下先排除是不是电池的原因,然后就是充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