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这样的故障能修么?

楼主(2015-10-03):
如题,主要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小区门口或者楼道找个家电的电话,然后你懂得

网友:
驱动版应该问题大点,可以修

网友:
应该驱动板挂了

网友:
似乎是屏坏了,,,,,,,,,,

网友:
寿命到了 叫你换新的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
LCD的,屏坏,已过保,砸掉。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我说现在生意怎么这么差    客户都跑到这里来自己学修了

网友:
换台机器吧。修好也坏

网友:
修家电的也抢生意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可我感觉是屏幕问题,修好就告诉我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 别修了

网友:
感觉 屏幕坏了 不谢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