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2000显卡上的电阻是多少阻值的

楼主(2015-10-03):
DELL N4010笔记本,在拆显卡时,显卡上的电阻掉了,不知道电阻是多大

网友A:
没有注意有电阻啊,感觉都是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意有电阻啊,感觉都是电容啊

有电阻的,在淘宝搜这个图片看得到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意有电阻啊,感觉都是电容啊

我测量了这个电阻两端的电阻为0欧,也就是外接也应该为0欧了,昨天修好后能顺利进入系统,但现在是芯片表面有裂纹,不知道能用多久,后继有什么问题我会反馈给你的

网友:
芯片表面都有裂纹了还能撑多久,换吧!

网友:
不为0就是是好的,

网友:
  显卡只要不短路大多是好的

网友:
RTL8111E/RTL8168E网卡MAC地址刷写程序PG2.29

网友:
这个显卡  坏的很多, 找个坏的拆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