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华硕K45DR开机现在正在启动,就死机了 PE也进不去

楼主(2015-10-03):
客户玩电脑生气砸了一下,不开机,拿过来接电源大电流,拆机大电流没有了,待机0.001可以触发,还是不能开机,刷一下BIOS,开机了不进系统  现在待机还是0.001 显卡 桥都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

网友A:
求下手方法,网卡、声卡都拆过了 还是开机不进系统   待机0.001 正常吗???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下手方法,网卡、声卡都拆过了 还是开机不进系统   待机0.001 正常吗???可以开机

你是刷BIOS才能亮机的,觉得你还是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B:
可能还是BIOS不对吧,多下几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BIOS不对吧,多下几个试试

bios试过5个了效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有可能坏?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不?卸载了显卡驱动看一下???

网友:
系统还没有安装完成,没有安全模式

网友C:
不会哪里刷掉点了吧,仔细看看

网友:
估计桥下掉点

网友:
仔细看是不是主板变形了。一般挡滚动条也可能是外设和南桥的

网友:
显卡,南桥外设都会引起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客户拿来也是不进系统 PE也不进 焊桥一样 写个BIOS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哪里刷掉点了吧,仔细看看

谢谢你重新检查了一遍,既然发现桥边的小电阻破了,可能加焊的时候碰到了,谢谢

网友:
一颗小电阻的问题啊   下次要注意

网友:
多刷点BIOS,不行把南桥换了

网友:
维修要仔细认真点才好

网友:
楼主前面说是小电阻破了,补上去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试过5个了效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有可能坏?

南桥或者显卡有问题